[求助] FPGA的aixs技术问题求教

楼主(2022-05-05):
如题,像这种AX14-Stream Register Slice和AXI4-Stream Register Slice连接在一次有什么作用吗,为什么要这样接,没有找到参考

网友A(2022-09-10):
减少关键路径的延时,提高fmax。
像fifo输出这种端口,经常是内部ram直接输出,延迟比较大

楼主(2022-10-18):
引用 网友A:
减少关键路径的延时,提高fmax。
像fifo输出这种端口,经常是内部ram直接输出,延迟比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