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网表中global的概念

楼主(2022-05-05):
在chip_top的cdl网表中有一个“.GLOBAL  VNW VPW VDD VSS AVSS AVDD”的定义,想请问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这个定义会咋样,请赐教~

网友A:
这样定义,跟软件编程里的全局变量类似,所有子模块里的该信号都接在一起。不必在子模块定义该端口。一般用于定义电源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定义,跟软件编程里的全局变量类似,所有子模块里的该信号都接在一起。不必在子模块定义该端口。一般用 ...

哦哦明白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