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anner 仿真问题

楼主(2022-05-05):
各位大神,

今天用Tanner 做反向器仿真,如下图。

N_1V是输出节点,N_3显示输入控制信号,但是为啥N_1节点输出就是不对,调整长宽比也不行。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先看电源电压有吗?你图里显示的是N_2,不是电源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电源电压有吗?你图里显示的是N_2,不是电源节点

电源电压是有的+3.3V.

楼主:
请看仿真结果。

楼主:
使用+2.5V模型就好了。

网友:
tanner sedit ?  还是直接Tspice spice netlist ?
Tspice 可吃 level 49 .  以前跑过 inv 应该可跑 .
Win OS 上以前还套  dolphin smash 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