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SRR比BGR的PSRR降低一倍,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2-05-05):
BGR的PSRR为-81dB,LDO的PSRR为-40dB,请问这样是正常的吗?(个人认为应该不正常,LDO的PSRR应与BGR持平或稍低一些) 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这不是降低了一倍,这是低了近40dB,100倍。LDO PSR不只来源于BGR,EA、FB也会有影响。类似于木桶效应,哪儿差取决与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降低了一倍,这是低了近40dB,100倍。LDO PSR不只来源于BGR,EA、FB也会有影响。类似于木桶效应,哪 ...

您好,我在搭建电路时,EA选择的运放和BGR的运放相同,他们的PSRR应该是相同的,那EA应该不是降低的来源,那么反馈的影响应该怎么消除? 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
你可以单仿L DO的psrr,vref用理想的看

网友(2022-07-06):
ea差分对输入管的电压和bgr的能一样吗,肯定还是输入级gm不同,建议bgr挂vdc看看ea的pa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