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部分没有代码,只有网表和各种foundry提供的lib db .v库。能进行数模混仿吗?(前仿)

楼主(2022-05-05):
数字部分没有代码,只有网表和各种foundry提供的lib db .v库。能进行数模混仿吗?(前仿)

网友A:
有网表和std cell的verilog模型应该可以做前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网表和std cell的verilog模型应该可以做前仿真

好的,谢谢您 。网表和std cell的库都有,能够做单独的数字仿真(零延迟模型)。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做数模混仿。之前在virtuoso里面用AMS做数模混,用的是数字的RTL代码。不知道网表可不可以。所以才问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用什么软件呢?  还是virtuoso里面的AMS吗?

网友:
没有试过AMS,不过应该是可以的,你把foundary提供的std cell看成一个个小的module,网表里面调用这些module而已,可以仿真RTL就可以仿真网表,只是速度有差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 。网表和std cell的库都有,能够做单独的数字仿真(零延迟模型)。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做数模 ...

你好,请问一下,做AMS仿真时,数字.v的库怎样调用呢?我的数字部分定义的子模块中找不到module,现在找到了.v形式的数字库,不知道如何在AMS仿真中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 。网表和std cell的库都有,能够做单独的数字仿真(零延迟模型)。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做数模 ...

肯定可以的。一般top level sim都是这样做的,除非digital特别小,可以直接用schematic 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做AMS仿真时,数字.v的库怎样调用呢?我的数字部分定义的子模块中找不到module,现在找 ...

点这里的Include Option Set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