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和寄存器堆的选择

楼主(2022-05-05):
请问哪位大佬能分享下SRAM和寄存器堆的选择经验呀,同工艺下大概多少数据之后选择SRAM的面积小于寄存器堆,有没有经验曲线之类的。

网友:
不同foundry厂和不同工艺应该都不一样。
曾经有用过一家的工具,SRAM和寄存器堆是2个工具,如果容量较小,使用SRAM compiler会报错,只能使用regfile compiler工具才能生成,它们的手册上会做相关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