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提取timing lib,如何在lib中含有when和sdf_cond

楼主(2022-05-05):
比如IP中的一个pin : din,相对于ck0和ck1都有时序关系,sel=0时,使用ck0采样din; sel=1时,使用ck1采样din。
那么ETM出的lib,对于din会分别对ck0和ck1各有一个timing arc。那么怎样才能
在ck0的timing arc 中写出 “when : "!sel" ; sdf_cond : "sel == 1'b0" ;
在ck1的timing arc 中写出 “when : " sel" ; sdf_cond : "sel == 1'b1" ;
这种状态控制?

网友A:
先分别对着中两种mode提lib,比如mode fun0:约束中设置sel 0,mode fun1:约束设置sel 1,再用pt将两个lib merge起来,然后用你写的那些话when : "!sel" ; sdf_cond : "sel == 1'b0" 去修改mode定义位置。方法比较笨,不知道其他大神有更好的办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分别对着中两种mode提lib,比如mode fun0:约束中设置sel 0,mode fun1:约束设置sel 1,再用pt将两个lib ...

还是要手动添加约束条件?有没有办法工具提出来就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