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比较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2-05-05):
这还是ACDC里面的一个次级绕组的电流检测比较电路,PVBO0端的电压偏置是可变的,IS端连接的是次级绕组的一个感应电阻,是一个电压信号,范围是-0.3~0.3V,我想知道这个电路如何实现电流比较的,具体工作原理,求大佬帮帮忙,分析一波

网友A:
是跟gnd比较的吧,当IS外部电流发生变化,Q1发射极电位变化,电流不变所以集电极电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跟gnd比较的吧,当IS外部电流发生变化,Q1发射极电位变化,电流不变所以集电极电位变化。 ...

仿出来确实是的,那个NM1和NM2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出来确实是的,那个NM1和NM2是干什么用的?

感觉是为了提高增益,加大输出阻抗用的。   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