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 nm calibre 运行drc错误,求指导

楼主(2022-05-05):
这是我用TSMC 65 nm库仿真的一个反相器版图,运行drc的时候,他报的那个错,我不知道咋改,有没哪位大侠知道怎么改的吗?(自己也是刚接触版图设计,新手一枚)

网友A:
画版图前,要看文档说明,了解各个图层的含义。
你是不是把OD层当成金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版图前,要看文档说明,了解各个图层的含义。
你是不是把OD层当成金属了? ...

我没把OD层当成金属线,我用金属1线连输入端信号,生成版图的端口输入输出信号都是OD层,我也看了它的设计规则文件,但是没看到用哪一层连接那个OD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把OD层当成金属线,我用金属1线连输入端信号,生成版图的端口输入输出信号都是OD层,我也看了它的设 ...

OD是有源区,不能做端口,端口就用金属层,同时用金属对应的TXT层做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OD是有源区,不能做端口,端口就用金属层,同时用金属对应的TXT层做label。

...

嗯嗯,它自动生成的pin口就是用的OD层,我试下手动调到金属层,再跑下drc看看会不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它自动生成的pin口就是用的OD层,我试下手动调到金属层,再跑下drc看看会不会报错。
...

layout_xl里生成端口时要先设置一下I/O所用金属层,还有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