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反馈-课后习题-问题解答

楼主(2022-05-05):
1.下面问题中的(a)部分,求开环增益的时候,M1栅极的电压为什么是(Vin/Rs)×(Rs//1/gm2)?为什么是Vin/Rs得到电流,然后再乘上该节点的阻抗得到栅极实际的电压呢?后面(b)(c)(d)问也是如此。
2.还有拉扎维考虑MOS管源极输入阻抗的时候是不是不考虑漏极的阻抗?比如(d)问的答案,M1源端的阻抗,直接就用1/gm1了;但是由于漏极接了电流源,源极看进去的阻抗不应该是无穷大吗?
求大佬指点,多谢!

楼主:
源极阻抗看作1/gm是因为忽略了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吗?

网友A:
个人建议:1)先不管什么反馈,用直接分析方法推导分析;2)严格根据负反馈的分析办法StepbyStep进行分析,一步都不要省略。 两种方法都做过,自己就可以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了。

1、Vin/Rs 是因为It‘s a shunt-shunt  negative feedback, 开环增益是跨阻,Vo/Is,单位是电阻, 分析时要先做个Norton变换。
2、图d 是个正反馈,也这么分析么?似乎是无所谓,个人强迫了; MOS管栅极接地,源端看进去的电阻是(RD+rds)/(1+(gm+gmb)rds) ; RD ,rds -->无穷大,具体电阻是多大,得看RD,rds的相对大小,razavi的学生明显认为RD+rds=rds,呵呵, 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1)先不管什么反馈,用直接分析方法推导分析;2)严格根据负反馈的分析办法StepbyStep进行分析 ...

多谢大佬,明白了!!!(1)确实是诺顿变换,结果与直接分压算是相同的。
(2)这个算是拉扎维书上的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