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次仿真结果都不一样,请问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2-05-06):
设计了个带隙,跑trans都没有问题,用dc跑温漂结果就很不一样,前后什么都不改的情况下,出来的曲线差别很大。跑其他电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版本是ic 618 virtuoso。

网友A:
是瞬态和DC的对不上吗,看一下是不是瞬态结果还没有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瞬态和DC的对不上吗,看一下是不是瞬态结果还没有稳定

瞬态结果是稳定的,跑了十几个m都是稳的。不改电路 dc多次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
在ADE里面simulation-option-analogs-ALgorithm,把gmindc调大了确实能够仿真出结果。但是精度发生了变化,与trans的结果还是不一样,这咋办呢,请问还有没有啥办法解决不收敛的问题。

网友B:
看看DC工作点是不是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DC工作点是不是合适

感觉跟启动电路脱不了干系,加大了启动电流,dc仿真没问题了。

网友C:
仿真tran,用value函数提取出基准稳定以后的值,用参数分析工具扫描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tran,用value函数提取出基准稳定以后的值,用参数分析工具扫描温度。

您的意思就是,用trans代替dc,多跑一些温度点。跑出来了,没啥问题。就是曲线不圆滑了

网友C(2022-06-08):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用trans代替dc,多跑一些温度点。跑出来了,没啥问题。就是曲线不圆滑了
...

可以再增加一些点,就圆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再增加一些点,就圆滑了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