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rminal光标不会闪,无法输入命令

楼主(2022-05-06):
通过xmanager登录服务器后,点击文件管理器,进入项目所在目录,右键启动terminal,此时terminal无法输入,输入的命令都跑到文件管理器那边去了。什么原因?关掉文件管理器,它就可以输入了。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27380-1-1.html
是不是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看一下4楼的回复,你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27380-1-1.html
是不是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看一下4楼的回复,你可以研究一 ...

4楼就是我啊问题不一样,我的是xmanager登录,显示都是正常的。xmanager6换成7版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楼就是我啊问题不一样,我的是xmanager登录,显示都是正常的。xmanager6换成7版本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