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sar adc中的数字控制逻辑

楼主(2022-05-06):
用MOS搭出来的D触发器,形成的控制逻辑会产生噪声,使得噪底偏高吗?如果会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小产生的噪声,降低噪底来增加有效位数吗

最佳答案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请问我先开始用理想verilog写的代码,有效位数达到要求,加入了实际的时序电路后,有效位数降低了1点几位,离要求还差些,并且明显看到噪底比之前的高。如果不会的话,应该如何提高有效位数呢?我现在的想法可能还是改进时序电路部分,但不知道怎么改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请问我先开始用理想verilog写的代码,有效位数达到要求,加入了实际的时序电路后,有效位 ...

检查下你搭的逻辑电路的驱动能力够不够,再就是看看时序是否完全正确,对着时钟逐个周期看,看看是哪一步出问题了。你可以对比看使用实际电路和使用verilog code时的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你搭的逻辑电路的驱动能力够不够,再就是看看时序是否完全正确,对着时钟逐个周期看,看看是哪一步 ...

已经检查过,逻辑功能是正常实现的,逻辑电路里也加了缓冲器来提高驱动能力,可能是给的驱动还不够,我再试试,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