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yglass波形显示

楼主(2022-05-06):
spyglass怎么显示波形,这个地方是灰色的。
需要什么额外的设置吗?

网友A:
是不是你载入了波形才能看呢?

网友:
spyglass  软件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载入了波形才能看呢?

那怎么载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载入呢?

你跑的哪个版本,哪个goal。我这边没看见有waveform这个选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的哪个版本,哪个goal。我这边没看见有waveform这个选项呢

打开任意一个error的Spreadsheet就能看到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