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跨阻放大器 (Transimpedance Amplifier)及其反馈特性的疑惑

楼主(2022-05-06):
最近在看Razavi的教材和Sansen的模拟设计精粹的反馈部分中关于跨阻放大器时遇到的疑惑,请教各位高手:
1. 图1中的输入和输出端的"shunt"体现在哪?Sansen提到"This is a case (图1) of shunt (or parallel) feedback at both input and output. Output shunt feedback means that the output terminal is in parallel with the feedback element terminal. This is also the case at the input."(P364) 但图1中反馈元件似乎并不完全和输入输出端并联,那么此时应该如何直观理解shunt-shunt这种说法?
2. 关于图3中的例题,Razavi在solution中提到,"In this circuit, RF senses the output voltage and returns a current to the input."(第二版P297)但是栅端输入高阻,输入电流不是只能走Rf吗?!按Razavi的意思,Rf sense输出电压,把Iin原封不动地“返回”给输入端?我返回我自己?实在是有点无法理解这个电流的反馈逻辑。
3. 图3电路中的Rf看起来和密勒电容如出一辙,密勒电容形成了一个信号前馈通路,导致传输函数产生了一个零点,但为什么到TIA这Rf就变成反馈元件了?应该如何统一这两种看法?
4. 不管是图1还是图3看起来都不像是四种规范的反馈结构之一(图2),为什么还是能用Rin/(1+LoopGain)这类公式,这其中有什么本质吗?

*一点点题外话*
反馈感觉是模拟里面最难的一部分了(就我目前的学习经历和感受),结构千变万化,四个规范反馈电路完全不足以涵盖。很多文章里的反馈结构光搞懂都是一件难事,遑论想象电路的开发者是如何创造、改进电路的。若能得到各位模拟高手和前辈们关于反馈的一点指点和启发,鄙人不胜感激!!

图1 简单的跨阻放大器

图1 简单的跨阻放大器

图2 shunt-shunt反馈的规范结构

图2 shunt-shunt反馈的规范结构

图3 单个晶体管形成的TIA

图3 单个晶体管形成的TIA

网友:
1.反馈网络和输入输出端都是直接相连接,所以是shunt-shunt

网友A:
2.Rf检测输出电压转换成电流,反馈到输入端和输入电流相加减

网友:
3.讨论密勒效应时输入端是电压信号,如果输入端是电流信号那么密勒电容与Rf作用是一样的,你可以把看成是Rf=1/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2.Rf检测输出电压转换成电流,反馈到输入端和输入电流相加减

谢谢您的回答。由于运放输入为栅极高阻,这里反馈到输入端的电流不就是Iin的大小吗?“相减”的过程在哪呢?这里反馈的逻辑我并没有搞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由于运放输入为栅极高阻,这里反馈到输入端的电流不就是Iin的大小吗?“相减”的过程在哪 ...

Vout/Rf+Iin=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