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父类方法(virtual)实际上使用了子类的方法

楼主(2022-05-06):
RT...
例:
     现有class A,class B, class B extends class A,
     class A中有virtual function XX_func,class B中实现了XX_func,
     代码中调用A.XX_func,我通过打印得知实际直接用了B中的XX_func
     代码中我也没看到有子类句柄赋值给父类句柄: a = b
还有什么别的操作可以导致这种结果吗?还是说可能句柄赋值在其他地方(a = b是充分条件)?
求大佬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盲猜一波,你用A声明的句柄,实例化的时候用的B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一波,你用A声明的句柄,实例化的时候用的B类型?

只声明了句柄,没有例化,直接调用a.XX_fun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声明了句柄,没有例化,直接调用a.XX_func

那你a指向的对象是哪里例化的,又是哪里给到句柄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a指向的对象是哪里例化的,又是哪里给到句柄a 的

A  a;
a.XX_func;
就这样的,没有例化……就没找到例化语句……通过打印知道了使用了,但是没报错……奇怪了

楼主:
已解决,grep了下,有a =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