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olded cascode的一些问题,恳求大佬们帮帮忙

楼主(2022-05-06):
       小白最近开始仿真电路。仿真了一个folded cascode 电路。用的台积电.18的工艺。然后给了电路大概一共100u的电流。每个管子给了0.2左右的过驱动。用公式计算,之后也调了一下。让管子都饱和了。增益确只有40db左右。 Z7]}O7(}VL{F_~_$@{S6R[M.png G]S9LH8KAA2XW@$GGI(3YEQ.png FKYPO3`I8KYQ2J8Z`$LC)G0.png

        按道理这个结构增益应该远大于这个。然后我尝试保持w/l,调大沟长l(从1um到2um),想增大小信号电阻,结果好像增益提高也没什么帮助。但是,当我把管子的m数从1变到10,相当于增加电流后,发现增益提高了到了60db。但是根据公式应该是电流越大,增益越小。结果我的增益还变大了。有点摸不着头脑。望大佬们可以帮帮我。

网友:
有点意思,折叠式cascode咋和书上长的不大一样啊,M5,M6这一对从来没见过,是创新么

网友:
M5和M6应该是作为共模放大器的两个管吧

楼主:
m5,和m6应该就是单纯搞共模反馈的吧

网友A:
书上说的电流增大,增益变小的结论成立条件是W/L不变,但是你这里的W/L明显是变了的,因为m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书上说的电流增大,增益变小的结论成立条件是W/L不变,但是你这里的W/L明显是变了的,因为m变了。 ...

另外这个结构是哪本书上的呀,想看看

网友:
gm跟w/l成正比吧,m变大了 等效w变大了,gm变大了,Av变,要看ro与gm哪个变化更快

楼主:
我找到问题了。就是共模反馈电阻用小了,导致输出电阻减小,增益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