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失调电压时,公式的设置

楼主(2022-05-06):
输入信号是Vin+和Vin-,输出信号为OP ON,仿失调电压的哪个式子该怎么写

网友:
VIN+与VIN-接成图2,使用dc中的参数扫描对OD扫描,输出的波形应该是OUT-OD,OUT跳变点对应的OD即为offset。VAR("VDD")中VDD为电压电压变量,替换为1.8V(举例)也可。

网友:
你仿真是怎么仿真的,定一个输入,然后扫描另外一个?

网友A:
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测量输出端差值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测量输出端差值即可。

这个文档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2-06-14):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档可以分享一下吗

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