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金属天线效应如何解决

楼主(2022-05-06):
模块里走线的话我们最高是用到金属3,然后金属电容里的金属4算是模块里的顶层金属了
这个DRC里报的金属4 unbalanced的错误具体是啥意思,除了添加diode或者向上跳线还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小弟新手 先谢过大家啦!

网友A:
切断长线,插入buf ,根本上解决天线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断长线,插入buf ,根本上解决天线效应。

好嘞好嘞 谢谢 确实只能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