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看PrimeTimeWorkshopStudentGuide2016.06时有一个不解的问题,请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22-05-06):
题目在附件图片中。感谢大佬帮忙解答。

最佳答案

网友:
2.5 2.0 2

网友A:
能分享一下这个pdf吗?

楼主:
方便告知下思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这个pdf吗?

可加QQ1421919974不用钱,只是想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
假设FF1出来如果是R ,经过U2(buffer)必然也是R,再经过U3(inverter)就变成了F,所以加起来就是2.5;同理假设FF1出来的是F,U2也是F,U3就变成了R,所以加起来就是2.0;那么最长数据路径就是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