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18rf工艺库的PEX跑不起来该怎么办?

楼主(2022-05-06):
20资产
如题,我用tsmc18rf工艺库画了版图,目前已经过了DRC和LVS的检查,卡在了PEX这里,当跑PEX时会报以下错:FATAL ERROR: 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
我目前查到解决这个问题要添加一个rules.C文件,但是我甚至找遍了整个根目录都找不到这个文件,请问有人使用过tsmc18rf的工艺吗?又怎么过的PEX呢?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没有load XRC 文件,具体内容信息是 抽C的rule,和抽R 的rule,然后再load LVS 文档里,打开RC_deck 开关,就行了,还要注意Corner的选择。

楼主:
希望能有个友友帮忙解答以下!

网友:
你需要手工添加一句 CAPACITANCE ORDER  xxxx  xxxx  xxxx的语句,把每个layer自底向上的顺序写出来。

网友: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tsmc18rf工艺的design rule呢?有的话能否发一个给我?

网友(2024-05-14):
引用 楼主:
希望能有个友友帮忙解答以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11-15):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没有load XRC 文件,具体内容信息是 抽C的rule,和抽R 的rule,然后再load LVS 文档里,打开RC_dec ...

你好,请问能麻烦大佬你具体说下怎么操作的吗,我这边在rcx的目录下没有找到l类似.C或者.R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