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SDM采样开关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2-05-06):
仿了一对差分的互补开关,输入和输出时域波形如图所示,想请问为什么每个采样点采到的值比输入信号的真实值要高?这正常吗?

还有根据相干采样把输出波形取65536个点做dft,我的采样频率是100k,按照奈奎斯特频率应该在50k内计算SNDR,但是由于我这个开关是用在OSR=512的SDM里的,所以我计算的频带是50k/512≈0.98k,请问这样做对吗?

请各位前辈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自举上来的电压应该是VDD+VIN吧,但是你这个感觉只自举了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