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做寄生参数提取时怎样避免mom电容的重复提取?

楼主(2022-05-06):
看到之前的帖子是说写xcell忽略掉mom电容,但是请问具体要怎么做呢?跟这个skip_pcell有关吗?

网友A:
可以用xcell滤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xcell滤掉一个

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比不太清楚具体要怎么进行xcell操作,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比不太清楚具体要怎么进行xcell操作,能否指点一下?
...

你的starrc_cmd文件中已经有了skip_pcell的名字了,你看一下你的mom器件名字是否在这个skip_pcell的内容中,如果在的话,它自动就忽略该器件的内部电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比不太清楚具体要怎么进行xcell操作,能否指点一下?
...

在input里面有个H-cells,在底下的PEX x-Cells file:中添加一个xcell文件,这个文件一般pdk里面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tarrc_cmd文件中已经有了skip_pcell的名字了,你看一下你的mom器件名字是否在这个skip_pcell的内容 ...

感谢回复!这个cell是在skip_pcell里的,因为看到前后仿差距比较大所以怀疑是电容重复提取了,看样子可能是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nput里面有个H-cells,在底下的PEX x-Cells file:中添加一个xcell文件,这个文件一般pdk里面会有
...

感谢回复!不过我这里用的是starRC做提取

网友(2025-05-13):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xcell滤掉一个

前辈,想问一下怎么用PDK里面的xcell,我是命令行形式调用StarXtract的,xcell也找到了,是需要用手册里的哪句命令吗?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你最后问题解决了吗,可否说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5-11-03):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cell是在skip_pcell里的,因为看到前后仿差距比较大所以怀疑是电容重复提取了,看样子可能 ...

啥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