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佬,dummy power在版图该怎么接?

楼主(2022-05-06):
想获得更好的ESD保护,文档里面说用dummy power,想请教一下,版图中这个dummy IO该怎么接?

网友:
个人见解,这个应该相当于ntap、ptap,就是接电源地,一般用于走ESD的电源地线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回答我的问题,我找到的有关资料说power dummy跟filler一样放置就行,就是不用接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