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请问下为什么二阶运放的调零电阻和密勒电容的顺序问题

楼主(2022-05-06):
书上看到电阻和电容都是先r在c的顺序从第一级接到第二级,那如果先接c再接r可以吗?

网友A:
先R后C,最直接的理解:防止过大电流直接流向电容,造成电容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R后C,最直接的理解:防止过大电流直接流向电容,造成电容完蛋

如果防止大电流流入的话 先r后c  不会有从输出的大电流流进电容吗

网友B:
原理上反过来也行吧。不过个人感觉因为电阻一般都是用多晶电阻,跟晶体管栅极在同一层,所以先R后C版图上比较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反过来也行吧。不过个人感觉因为电阻一般都是用多晶电阻,跟晶体管栅极在同一层,所以先R后C版图上比 ...

那如果采用mos形式的电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采用mos形式的电阻呢

一样的,接线都要连到最底下的硅衬底附近。电容一般都是用金属层来做引线,如果使用MOS电容倒是可以考虑把RC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