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金属电容不识别

楼主(2022-05-06):
各位前辈们好,我用tsmc18rf工艺画版图,做LVS验证的时候不识别MIM电容,请问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
如果PDK本身支持金属电容的话,把LVS规则文件中关于识别金属电容的那一小段代码贴出来看一下就知道怎么在版图上画出一个符合识别规则的器件了。

网友:
没加识别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