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三个DRC问题(有截图),smic.18工艺,感谢大家啦

楼主(2022-05-07):
(图片)

网友:
下面的错误解释写的很清楚

网友A:
第一张图的错误说的是衬底接触太远,违反避免闩锁效应而需要的DRC规则。

第二张图是PMOS画在了P-井里面,造成源漏端短路,也构成不了反型层沟道。

第三张图说的是N-井附近没有重掺杂的N+区域,这是工艺所不允许的。

网友:
新手一般衬底打孔会忽略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的错误说的是衬底接触太远,违反避免闩锁效应而需要的DRC规则。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的错误说的是衬底接触太远,违反避免闩锁效应而需要的DRC规则。

再请教一下,第三张图,为什么NW还需要N+重掺杂呢,我后面在NW上又加了一层SN,这条DRC算是过了。但是他说SN和SP不能重叠,PMOS怎么可能不重叠呢?有点费解

网友B:
sn和sp重合叠会有drc问题,pmos加上一个供电的环就行。接相反电位是为了使pn结反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sn和sp重合叠会有drc问题,pmos加上一个供电的环就行。接相反电位是为了使pn结反偏。 ...

意思是PMOS接上一个带电的环,这个SN和SP重叠的DRC问题可以忽略,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PMOS接上一个带电的环,这个SN和SP重叠的DRC问题可以忽略,是这个意思吗
...

SN 和SP是完全不可以重叠的,到底是N型还是P型,怎么能兼有呢?

网友B:
上面大佬说的对,我没说清楚,有drc问题当然就是不行的了。你PMOS接n+AA的环,sn与sp可以挨着,但不能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大佬说的对,我没说清楚,有drc问题当然就是不行的了。你PMOS接n+AA的环,sn与sp可以挨着,但不能重叠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