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一个1bit的信号,实现对这个信号高电平中心点的检测,verilog实现

楼主(2022-05-07):
对一个1bit的信号,实现对这个信号高电平中心点的检测,verilog实现,这个1bit的信号不一定是一个占空比50%的方波,用verilog实现。有大佬之前做过类似的吗?

网友:
用快时钟实现计数器,信号上升沿时保存计数值t1,信号下降沿时保存计数值t2,(t2-t1)/2就是高电平中心点的位置了。

楼主:
这个方法不能同步输出吧,我想要实现的是一旦采样到高电平的中心点,会有一个flag立刻拉高一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能同步输出吧,我想要实现的是一旦采样到高电平的中心点,会有一个flag立刻拉高一拍
...

和原始信号同步输出是不可能的,信号变高后,没有变低之前,无法预知长度,因此没法知道中心点在哪,也就没有办法在中心点输出flag的。
延时输出倒是有可能,就类似示波器的原理,缓存一段时间内的信号,然后在需要的时候输出,在缓存的时候可以计算出中心点,在延时输出时,就可以同步给出fla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