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 瞬态仿真没有波形,stb dc仿真都正常,求助

楼主(2022-05-07):
tran 瞬态仿真没有波形,stb dc仿真都正常,并且反标也都正常,而且报错也很简单,完全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大佬们救一下。

网友:
你仿真时间1u,确定step精度够?时间太短了,step相应也要变。

网友A:
题主解决了嘛俺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vin+给个上电时间试试 用vpw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主解决了嘛俺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没有啊,无论是vpwl加上电时间,还是增加仿真时间设置步长都没用,仿真是成功的,但是就是报错 No valid waveforms for plotting。

网友:
重新选择网络添加output试下吧,virtuoso的Log显示no valid无效

网友:
或者用ADE上方Results输出试下

网友(2023-05-18):
修改output里面的output option设置

网友B(2023-07-22):
8楼正确 输出psfxl格式就不能输出tran 改选psf格式就可以

网友(2023-10-17):
引用 网友B:
8楼正确 输出psfxl格式就不能输出tran 改选psf格式就可以

请问具体怎么修改呀,是在ADE L 的outputs里面吗?我在这里好像没看到可以修改格式的?我用到是AMS仿真器

网友(2024-09-13):
点击Save All出来的对话框中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