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写的uart模块和主机通信的速率最高只能到400多K

楼主(2022-05-07):
请问应该怎么提高传输速率呢?受限于什么因素呢?谢谢了

网友A:
uart通信速率其实就是波特率,就是一秒钟传输的bit数,两者波特率一致才能正常通信,这个要看你的主机支持的波特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通信速率其实就是波特率,就是一秒钟传输的bit数,两者波特率一致才能正常通信,这个要看你的主机支持 ...

主机支持的波特率是指电脑吗?这个应该怎么查看呢?

还是说主机指的是串口调试助手软件呢?

网友B:
系统时钟频率,如果分频系数小了且代码没写好,有可能会出错,比如100M分400K和10M分400K,分频比一个是250,一个是25,这样就可能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时钟频率,如果分频系数小了且代码没写好,有可能会出错,比如100M分400K和10M分400K,分频比一个是250 ...

谢谢答复,是时钟频率会影响最高时钟速率?

我的系统时钟速率为100M,目前测试结果显示460.8K收发正常,但是设置为921.6K时,就显示错误,FPGA收到主机发送的字符后,8位LED灯均显示1
按理说波特率为921.6K时,100M分频系数分别为108(100M/RB)和6 (100M/16/RB),难道是说分频系数为6意味着过小导致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机支持的波特率是指电脑吗?这个应该怎么查看呢?

还是说主机指的是串口调试助手软件呢?

串口调试助手里可以设置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里可以设置波特率。

嗯嗯,谢谢

我在串口调试助手中设置了 921.6K的波特率,但是实际测试时确实传输错误,不知道是否因为分频系数无法取整所导致的微小差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

我在串口调试助手中设置了 921.6K的波特率,但是实际测试时确实传输错误,不知道是否因为分 ...

1. 就UART收、发两端的综合波特率误差而言,良好设计的UART 接收IP在收、发两端综合波特率误差5%以内可以工作。所以商用UART器件基本都会在手册中给出波特率分频器的结构和典型波特率的误差指标。
如果你没说错,那么在921.6k时,你的逻辑设计的波特率是:100,000,000/6/16 = 1,041,666.7 bps, 误差+13%,应该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你将逻辑设计修改为100,000,000/7/16 = 892,857.1 bps, 误差-3.12%,还得看发送端的波特率偏差情况!

2. UART高波特率工作不正常,不能忽略驱动芯片支持的最高波特率参数的影响。

综合来看,就是一示波器的问题,用示波器测试接收端收到的信号,既可分析波特率偏差,也可分析驱动芯片摆率是否足够支持目标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就UART收、发两端的综合波特率误差而言,良好设计的UART 接收IP在收、发两端综合波特率误差5%以内可以 ...

非常感谢前辈耐心为后学解惑,仍旧有几处不解之处,能麻烦您拨冗点拨下吗?谢谢了
1、我使用的是basys3的开发板,uart功能是通过FT2232芯片实现的,您说的商用UART器件指的就是FT2232吗?

我查了下手册,获取如下数据

这是否意味着basys3上所使用的UART芯片,要求波特率误差在3%以内,才可实现正常的通信功能呢?
另外,第一幅图显示FT2232芯片可支持上到12M的波特率,是否意味着只要波特率误差合理,理论上也可正常通信呢?

2、您说到示波器是指将主机发送给FPGA的串行数据,通过I/O输出到示波器,然后观测波特率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耐心为后学解惑,仍旧有几处不解之处,能麻烦您拨冗点拨下吗?谢谢了
1、我使用的是basys3 ...

好像不太对,我测试了下在460.8K时,波特率误差在4%多,但是功能还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耐心为后学解惑,仍旧有几处不解之处,能麻烦您拨冗点拨下吗?谢谢了
1、我使用的是basys3 ...

按照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来吧:

2、您说到示波器是指将主机发送给FPGA的串行数据,通过I/O输出到示波器,然后观测波特率吗?

不用这么复杂。按照你这个方案,你自己写的UART核的RX端口应该映射在FPGA的B18这个管脚?看看开发板的图纸,FT2232的TXD管脚到FPGA的B18管脚之间有没有可以测试的点位,比如说,开发板的设计,这个连线之间串联得有端接电阻,就可以在端接电阻处用示波器测量FT2232发送信号的实际波特率。

如果在FT2232到FPGA之间实在找不到测试点,你倒是可以加一个逻辑电路,把FPGA管脚B18直接映射到一个方便测量的管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耐心为后学解惑,仍旧有几处不解之处,能麻烦您拨冗点拨下吗?谢谢了
1、我使用的是basys3 ...

这是否意味着basys3上所使用的UART芯片,要求波特率误差在3%以内,才可实现正常的通信功能呢?

好像不太对,我测试了下在460.8K时,波特率误差在4%多,但是功能还是正常的

就UART收、发两端的综合波特率误差而言,良好设计的UART 接收IP在收、发两端综合波特率误差5%以内可以工作。所以商用UART器件基本都会在手册中给出波特率分频器的结构和典型波特率的误差指标。

首先,UART的波特率精度没有成文的国际或国内规范来约束。收、发两端的综合(总)误差控制在5%来源于咱们设计UART接收IP时,以检测到Start bit后,后续bit采样点设计为按波特率计算的理论比特中点,当波特率出现偏差时,自start bit开始,后续比特的实际采样点会偏离理想采样点,并逐渐累加,直到下一个start bit重新同步采样起始点,自start bit开始,到最后stop bit,总的定时偏差不能超过半个比特即50%,由于最后一位的采样点偏差是前面所有比特累积的,用最常见的UART格式一帧传输10比特平均来计算得到收、发两端波特率的综合(总)误差控制在5%以内。

商用器件的正常和你在学校里面简单发一串数看看收发情况来判断是否正常是完全不一样的,商用器件确认通讯是否正常是要设计计算并测试误码率,以误码率低于某个限值来判断的。

商用器件的标称指标和设计指标之间会留一个余量,以确保量产产品的合格率,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的,也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芯片的,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两颗芯片,指标总有点儿差别的,所以厂家的设计、测试指标和手册标称指标之间会留有余量

商用器件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器件的指标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指标会变化的,所以标称指标要留有余量。

所以,FT2232手册标称建议波特率偏差控制在3%,你实测4%在你的测试条件下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耐心为后学解惑,仍旧有几处不解之处,能麻烦您拨冗点拨下吗?谢谢了
1、我使用的是basys3 ...

另外,第一幅图显示FT2232芯片可支持上到12M的波特率,是否意味着只要波特率误差合理,理论上也可正常通信呢?

你这两幅图应该是两个文件的哦,FT2232应该是系列芯片,第一幅图是FT2232H,这个H后缀多半是系列内的高速版本。你第二幅图里面估计是低速版本的,文件里面说的是到3Mbps。

12Mbps是可以实现的,那得看你逻辑设计的功底咯。当然,你这个开发板的FT2232限制了只能到3Mbps。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耐心为后学解惑,仍旧有几处不解之处,能麻烦您拨冗点拨下吗?谢谢了
1、我使用的是basys3 ...

就你这个开发板而言,能否到921.6k bps?
1.你的逻辑设计先考虑不能实现小数分频,那么你的接收波特率:100,000,000/7/16 = 892,857.1 bps, 误差-3.12%

2.开发板的FT2232,具备小数分频的功能,但这个需要驱动支持,我不确定你使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和安装的开发板驱动是否提供了小数分频的功能?如果没有,按照整数分频的话,FT2232的发送波特率:48,000,000/16/3 = 1,000,000 bps,误差+8.5%,你和FT2232之间,你作为接收端,故发送波特率相对你的接收波特偏差+12%,你应该是会接收出错的,如果FT2232的发送波特率:48,000,000/16/4 = 750,000 bps,你作为接收端,故发送波特率相对你的接收波特偏差-16%,你还是不得行。

3.综上,你当前要跑921.6k bps,得想办法确认成功的使用了FT2232的小数分频功能,48,000,000/16/3.25 = 923,076.9bps,这样,发送波特率相对你的接收波特偏差+3.38%,应该能行了。

4. 或者,你把你FPGA的系统时钟修改为96MHz,这样,你可以96,000,000/16/6 = 1,000,000 bps,FT2232那边,整数分频肯定是可以用的,串口调试助手设1M的波特率,FT2232实际波特率48,000,000/16/3 = 1,000,000 bps,这样,你就可以试验比921.6k bps还高的波特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UART的波特率精度没有成文的国际或国内规范来约束。收、发两端的综合(总)误差控制在5%来源于咱 ...

非常感谢前辈的答复了,也就是说手册上写3%,实际上波特率误差在4%多些,功能正常也是正常现象?

由于最后一位的采样点偏差是前面所有比特累积的,用最常见的UART格式一帧传输10比特平均来计算得到收、发两端波特率的综合(总)误差控制在5%以内。

这句没太看明白,采样时刻出现偏差,每一bit采样都会出现问题,为什么是累加的效果呢?我理解的是,以start bit为例,只要采样时刻不超过半个bit周期,就不会采错(比如超过半个bit周期,误把bit[0]当成s起始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两幅图应该是两个文件的哦,FT2232应该是系列芯片,第一幅图是FT2232H,这个H后缀多半是系列内的高速 ...

确实是两个手册

分别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两幅图应该是两个文件的哦,FT2232应该是系列芯片,第一幅图是FT2232H,这个H后缀多半是系列内的高速 ...

当然,你这个开发板的FT2232限制了只能到3Mbps。

请问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个信息呢?我只看到了最高能够支持12M的通信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你这个开发板而言,能否到921.6k bps?
1.你的逻辑设计先考虑不能实现小数分频,那么你的接收波特率:10 ...

3.综上,你当前要跑921.6k bps,得想办法确认成功的使用了FT2232的小数分频功能,48,000,000/16/3.25 = 923,076.9bps,这样,发送波特率相对你的接收波特偏差+3.38%,应该能行了。

看了下手册FT2232是支持小数分频功能,问题在于我的设计可能没法产生精确的921.6K的速率(100,000,000/16/7=892.86K 或者100,000,000/16/6=1041.7K)

我上板测试了下,串口调试软件设置波特率为1041.7e3(=电路中实际波特率),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这是否能说明我使用的串口调试软件不支持小数分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就UART收、发两端的综合波特率误差而言,良好设计的UART 接收IP在收、发两端综合波特率误差5%以内可以 ...

如果你将逻辑设计修改为100,000,000/7/16 = 892,857.1 bps, 误差-3.12%,还得看发送端的波特率偏差情况!

这种情况下我测试了,功能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你这个开发板的FT2232限制了只能到3Mbps。

请问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个信息呢?我只看到了最高能够支 ...

3M bps这个来自你的第二个文件,如下图:

然后,我又专门去找了Basys 3开发板的资料,发现其手册中写明这款开发板的USB-UART Bridge选用的是FT2232HQ这颗芯片, 如下图:

那么,根据FT2232HQ芯片的手册,你这个开发板应该可以支持到12Mbps的UART 波特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将逻辑设计修改为100,000,000/7/16 = 892,857.1 bps, 误差-3.12%,还得看发送端的波特率偏差情况! ...

既然是FT2232HQ,那么,波特率偏差需要重新计算(从FT2232HQ的手册来看,其UART波特率配置支持16x或10x过采样,并支持小数分频,但这些高级功能需要驱动和应用软件都支持才行,以下按照16x过采样,整数分频计算分析):

1,FT2232HQ发送 --> FPGA接收:
     FT2232HQ发送波特率 = 120,000,000/16/8 = 937,500 bps; FPGA接收波特率 = 100,000,000/16/7 = 892,857 bps。则FT2232HQ的发送波特率相对FPGA的接收波特率偏差为:(937,500 - 892,857)/892,857 = 5%,理论上能接收,但比较危险

2.  FPGA发送 --> FT2232HQ接收:
     各自波特率同上,FPGA发送波特率相对FT2232HQ接收波特率的偏差为: (892,857 - 937,500)/937,500 = -4.76%,理论上能接收,但比较危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手册FT2232是支持小数分频功能,问题在于我的设计可能没法产生精确的921.6K的速率(100,000,000/ ...

此处的测试,FPGA的波特率设置为:100,000,000/16/6 = 1,041,666.7 bps,FT2232HQ考虑没有实现小数分频,则设定波特率实际为:120,000,000/16/7 = 1,071,428.6 bps。

1. FT2232HQ相对FPGA的波特率偏差:(1,071,428.6 - 1,041,666.7)/1,041,666.7 = 2.86%;
2. FPGA相对FT2232HQ的波特率偏差:(1,041,666.7 - 1,071,428.6)/1,071,428.6 = -2.78%;

按这个波特率偏差来分析,通讯应该正常,但你测试又说不正常!

你在18#和19#给出的测试结果,按照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不太一致的结论,那么你可能忽略了一些测试细节?所以,我的建议是,你最好还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示波器实际测试你在某个试验条件下FT2232HQ和FPGA各自的发送信号的真实波特率,与设计参数进行对比,找出设计和实际不一致的真实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 bps这个来自你的第二个文件,如下图:

感谢前辈的答疑,我自己上板测试了下,确实可以在12M下正常工作,但是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

1、FT2232HQ芯片限制了最高传输波特率为12M,这个12M取决于电路中的什么参数呢?(想知其所以然)
2、FT2232HQ手册提到 不支持7、9、10、11M这四档波特率,能请教下是出于什么限制呢?(也是想搞明白背后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处的测试,FPGA的波特率设置为:100,000,000/16/6 = 1,041,666.7 bps,FT2232HQ考虑没有实现小数分频, ...

明白了,可能需要把送入FPGA的信号通过Pmod接口拉到示波器上观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答疑,我自己上板测试了下,确实可以在12M下正常工作,但是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

1、FT2232 ...

1,它的波特率发生器输入的系统时钟是120MHz的,采样倍率可选为16x或10x,也就是至少10x的分频,120M/10/1 = 12M bps,这就是限制为最高12M波特率的原因

2,不支持的波特率应该是来自它分频器的限制,我发现FTDI这个AN-232B虽然在FT2232H的手册中引用,但好像有点儿不完全对应,那只能按照现有资料来理解了。AN-232B中有这样的描述:
只能也套用FT2232H的小数分频器同样不支持2以下的小数分频,就是0.x, 1.x这些不行,至少2.x,然后你用这个原则去算它不支持的波特率应该就是分频严重不准的,就不支持咯,比如,咱们算一下7M?
1)16x过采样,那需要的分频系数:120M/16/7 = 1.0714,小于2了,按照不能小数分频理解?
2)10x过采样,那需要的分频系数:120M/10/7 = 1.7143,小于2了,按照不能小数分频理解?

但FT2232H的手册中又没有剔除掉8M这个波特率,8M需要120/10/1.5,那分频系数是1.5,又小于2了,估计还跟它的小数分辨率有关,按AN-232B手册中,其小数分辨率为0.125,粒度较粗,同时,它对波特率的误差预算是小于3%,综合来看,这个部分手册上的信息不够明确

就UART本身能支持的波特率就是由波特率发生器的设计原理,然后考量在其原理下所能得到的满足波特率偏差预算的那些波特率就是UART能支持的波特率,比如你自己设计的UART,100M时钟,固定16x过采样,整数分频的话,你能支持的最高波特率就是6.125M,次高档就是3.125M,3.125M ~ 6.25M之间的波特率你是不支持的。

另外,我之前提到了UART通讯的波特率限制还跟驱动芯片支持的波特率有关,指的是RS232/RS422这些电平转换芯片,你这个试验由于在开发板内部,不涉及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