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空满判断逻辑是否是唯一的呢?

楼主(2022-05-07):
有点困惑,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异步fifo空满产生逻辑基本是固定的,对于空信号,在读时钟域产生,将写指针(比实际写地址位宽多1bit)转为格雷码后打两拍跨到读时钟域后,与读指针格雷码比较(比实际读地址位宽多1bit),两者相同,则为空;对于满信号,在写时钟域产生,将读指针(比实际读地址位宽多1bit)转为格雷码后打两拍跨到写时钟域,与写指针格雷码比较(比实际写地址位宽多1bit),如果相差一个fifo深度,则为满;具体实现可能有细微差别,但是基本逻辑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步fifo空满产生逻辑基本是固定的,对于空信号,在读时钟域产生,将写指针(比实际写地址位宽多1bit)转为 ...

感谢前辈答复,想问下实际中半满半空标志位的产生逻辑是怎样的呢?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答复,想问下实际中半满半空标志位的产生逻辑是怎样的呢?谢谢了 ...

半空半满逻辑也是类似的,半空为例,在读时钟域产生,将写指针转为格雷码后打两拍跨到读时钟域,然后再转为二进制,与读指针比较,如果写指针比指针多了半个fifo深度,则为半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空半满逻辑也是类似的,半空为例,在读时钟域产生,将写指针转为格雷码后打两拍跨到读时钟域,然后再转 ...

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