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S 电容式加速度计求助

楼主(2022-05-07):
刚接触MEMS,求求大佬带带,最近用MEMS+搭了个单轴加速度计,但用simulink搭闭环一直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求助

网友A:
可以看一下JSSC上关于MEMS反馈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JSSC上关于MEMS反馈的实现

好的好的 谢谢大佬 我去看看

网友B(2023-11-01):
怎么下载MEMS+软件,有木有连接呢

网友(2024-02-22):
引用 网友B:
怎么下载MEMS+软件,有木有连接呢

这个大家都苦于找不到相关的仿真软件。。。

网友:
这篇提及了一部分搭环内容

Design,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of a Single Axis MEMS-based Capacitiv.pdf

网友(2024-04-22):
学习了Design,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of a Single Axis ME

网友:
Mems 电容变化 DELTA SIGMA 这是如何测出微小电容?
一般CMOS 电容测量方法
1. 电容变化转 频率
2. 电荷移转charge transfer : 充电 在放电转换电荷为电压 .  SAR ADC 转换电压
but mems .测出微小 Delta sigma => 好像 送出 CL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