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窗口位置及大小调整

楼主(2022-05-07):
每次打开layout或者schematic视图的时候,窗口太小且位置不合适,每次都需要去调整位置以及拉大窗口,很浪费时间,我记得是有办法设置的,可以让打开的窗口默认出现在你设置的位置,有大佬知道吗?求解谢谢。

楼主:
忘记说了,我连接服务器的软件是VNC

网友A:
在你的.cdsenv文件中找到这一行  把后面的坐标改成你适合的,它们是左下角和右上角的坐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cdsenv文件中找到这一行把后面的坐标改成你适合的,它们是左下角和右上角的坐标值
...

您好,请问这个坐标值在哪里查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这个坐标值在哪里查看呢?

那得看你窗口大小了,你可以自己试几次,大概就能得到你想要的大小了,那个坐标是你两个角的(x,y)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你窗口大小了,你可以自己试几次,大概就能得到你想要的大小了,那个坐标是你两个角的(x,y)坐标 ...

好的谢谢,成功改了,然后发现了一个更加简便的方法,可以先将窗口位置及大小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在OPTION/savedefauits里保存,也是默认保存到您说的.cdsenv文件里。

网友B(2024-10-23):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成功改了,然后发现了一个更加简便的方法,可以先将窗口位置及大小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在OP ...

这样操作 重启 virtuoso会变回默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操作 重启 virtuoso会变回默认吗

文件已经被修改了,所以不会

网友(2025-03-06):
schematic 窗口同理可以吗,我试了一下,把layoutwindow坐标那一行copy成schematicwindow不行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