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的时序报告中时钟网络问题

楼主(2022-05-07):
想请问一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在arrival time分析时用的是ideal,而required time用的是propagated呢?但是到PT中时arrival time分析也用的时propagated,这就导致在PT进行STA时有大量的时序违例,我刚接触后端不久,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请大家帮忙看一看,谢谢啦!

网友A:
你先看下综合给你的sdc设置中的clock是不是 ideal net.你用的时候要改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宏定义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下综合给你的sdc设置中的clock是不是 ideal net.你用的时候要改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宏定义没处理好。 ...

谢谢,在ICC的处理中已经移除了理想网络,还想请问一下,宏定义没处理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记得当时是因为用宏定义了综合和PR使用不同的方式处理时钟树,PR后面使用的时候还是用了DC的宏,结果出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如果你确定PR时钟设置已经改了,那么就应该是其它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记得当时是因为用宏定义了综合和PR使用不同的方式处理时钟树,PR后面使用的时候 ...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