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NW版图

楼主(2022-05-07):
最近在画关于DNW管子的版图,后仿发现DNW管子深n阱里面p-sub寄生电阻大,请问这个有没有办法降低它的寄生电阻?

网友A:
有相关的版图或者刨面图可以看看吗

网友B:
你多打一些TAP,增加衬底接触,是不是可以适当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多打一些TAP,增加衬底接触,是不是可以适当降低

您好,您说的意思是在衬底上多打些孔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相关的版图或者刨面图可以看看吗

网友C:
遇见过这个问题,smic .18的工艺,让前端判断是否要调用DNW器件(一般是单独阱的差分对?),能否替换成其他器件,版图上的处理基本减小不了这个寄生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见过这个问题,smic .18的工艺,让前端判断是否要调用DNW器件(一般是单独阱的差分对?),能否替换成其 ...

您好,请问是SMIC工艺特有的吗?如果换成其他工艺是否会好点?我这里是DNW_RF的管子,我看了一下普通的DNW管子版图和这个不太一样,会不会好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是SMIC工艺特有的吗?如果换成其他工艺是否会好点?我这里是DNW_RF的管子,我看了一下普通的DN ...

是否特有我不太清楚,目前在SMIC工艺遇见过,其他暂时没有碰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特有我不太清楚,目前在SMIC工艺遇见过,其他暂时没有碰见。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