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急!!!

楼主(2022-05-07):
想在最后末端表示这里开路,怎么操作
不然一直报错

网友A:
就算不连也不应该报error 会warning  可以用basic库中noconn连接试试。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不连也不应该报error 会warning  可以用basic库中noconn连接试试。

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