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的HCELL的TXT是不是这样做呢?

楼主(2022-05-07):
CALIBRE的设置

楼主:
已经证明了  可以用,但是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

楼主:
但是它显示我没有给版图加,标签而事实上,我加了,这个单元单独跑LVS是没有问题的?求高手的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它显示我没有给版图加,标签而事实上,我加了,这个单元单独跑LVS是没有问题的?求高手的指点 ...

你会不会是label用的metal层打的啊
还有可能是你的label不是在这个cell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不会是label用的metal层打的啊
还有可能是你的label不是在这个cell内的

M1TXT ,没错  因为 单元 单独拿出来验证是无误的 ,但是Hcell 时 就不行了

网友B:
最好还是pin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pin层吧

pin  在SMIC18ee 指的是那些层,不应该是“M1txt”等类似的金属层  求高手指点

楼主:
解决了,之前只要在放置所有单元版图的TOP上,但没有生成所有的label,所以lvs时会出问题,得给所有的Layout加上标签层"M1TXT",该层必须在TOP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