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为WATCH GT 3 Pro具有五星双频定位能力,用的是谁家的芯片?功耗多大?

楼主(2022-05-07):
华为WATCH GT 3 Pro支持五大卫星系统:GPS+北斗+GLONASS+Galileo+QZSS。其中,GPS,北斗,GLONASS,Galileo为全球卫星定位系统,QZSS为日本发展的独立卫星定位系统,主要覆盖东亚地区。
此外,华为WATCH GT 3 Pro系列内置双频五星高精度GNSS定位芯片,具备强大的抗干扰性。双频意味着同时接收L1和L5载波的信号,利用两频率对电离层延迟的不一样,可消除电离层对电磁波延迟的影响,通过建立模型有效的消除GNSS观测数据误差。

网友A:
这是打广告还是问问题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来拆解啊,,

我同学他们做华为手表竞品的某大厂,都是买来各家的手表,拆解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打广告还是问问题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来拆解啊,,

问问题。

很难买到,比较贵。

另外,拆解也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问题。

很难买到,比较贵。

某东平台好像有卖的,确实挺贵

如果有老板承担,无所谓啊,买

如果只是了解,不是必须的,那只能等等了,网上好像还没有拆解测评,只有GT3的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东平台好像有卖的,确实挺贵

如果有老板承担,无所谓啊,买

是的,我只是好奇而已,不是专业做智能手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只是好奇而已,不是专业做智能手表的啊。

看参数GT3和GT3 pro都支持GPS,没有太多信息,不知道GT3和GT3 pro是不是都是双星,其他的帖子说两个差别好像在算法和心率传感器。。其他基本一样

GT3有拆解帖子,一些无线充电IC,屏幕驱动ic,电源ic,以及wifi soc Hi3861V100和蓝牙音频soc BES2500是已知的,其他的有几个小ic查不到,就剩一个重要的ic丝印磨掉了,不知道是啥,有可能是g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只是好奇而已,不是专业做智能手表的啊。

我发现了这个,,,像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了这个,,,像不像

厉害!

网友:
主要是特别巧,这家公司和我上家公司离的不是特别远,也就几百米,每天上班路上路过

后来有人推荐这家公司,说是做导航芯片的,后来其他原因没去,刚才突然想起来,这家是做导航的

网友A:
刚才对比了一下拆解图上磨掉丝印的那颗芯片和电容尺寸比例,估算应该是7*7mm,和datasheet上的7*7还是比较吻合的,有一定几率是同一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对比了一下拆解图上磨掉丝印的那颗芯片和电容尺寸比例,估算应该是7*7mm,和datasheet上的7*7还是比 ...

0.3W的功耗,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