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风险问题

楼主(2022-05-07):
设计时,ESD和内部模块共用了电源走线,这样做会造成设计风险吗?或者潜在风险有什么?

网友A:
ESD protection 和内部公用电源线很正常。有没有风险需要看 ESD来的时候,先看到 ESD protection 还是内部的victim。先看到 ESD protection,风险就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 protection 和内部公用电源线很正常。有没有风险需要看 ESD来的时候,先看到 ESD protection 还是内部 ...

谢谢大佬~所以这个风险是看实际测试时判定吗?从设计上能分析出潜在风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