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hain 多长比较合理

楼主(2022-05-07):
如题:假设pad充足,在做scan时,每条链带多少寄存器比较合理?或者链长是否合适与哪些方面相关?

网友:
这个其实和测试成本相关,测试成本又和测试时间相关,测试时间和你的ATE时钟频率和pattern数目以及链长相关

网友A:
純分享
以我的project 為例. single chain. total F.F為1700顆. pattern 有 430 組. tester 最快頻率為2MHz.
因此 scan chain 總測試時間為 1700 * 430 * 0.5us = 365,500us = 0.365sec. (不含index time)
假設tester hourly rate 為US$50/hr. 則每一顆CHIP 花在 scan chain 之測試成本為 us$50/(60min*60sec)  *0.365sec = us$0.05069.

楼主:
谢谢楼上2位的分享,如果不考虑成本,在实际机台测试过程中,如果一条链有几万个寄存器,可靠性会比一条链只有几千个寄存器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純分享
以我的project 為例. single chain. total F.F為1700顆. pattern 有 430 組. tester 最快頻率為2MHz ...

你的频率为什么这么低才2MHz,你在开国际玩笑吧

网友:
special case. 因為scan in/out  pad均為Mix signal PAD. Scan in =1, 實際PAD voltage = 8.0V.  scan_in =0, 實際PAD voltage = 5.0V.
故dut board 需要利用analog mux, 產生以上信號. total delay 大約400ns. 因此scan clock 最高2.5MHz.

楼主:
大佬们,我们以前一个项目,目标是测试时钟10M(时序仿真这些都做过,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机台测试良率很低,后面测试时钟一直降到5M左右良率才比较正常,请问这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项目的链比公司其它项目的链长些(项目的工艺不同,面积比平常的项目大很多),实际测试时会跟链的长短有关吗?

网友B:
setup不够
应该还有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不够
应该还有其它问题

setup 不够的可能性较小(如果机台时钟及测试环境没问题),因为PT,后仿真都过了,而且都留了一定的余量;正常工作时,芯片能够跑到50M。

网友A:
1. did you check the delay between test head and load board?
2. did you check load board  design/manufacturing/signal qual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id you check the delay between test head and load board?
2. did you check load board  design/man ...

谢谢您的回复,测试的时钟和数据关系,机台是可以调整,他们也会把从探针上的波形给我们分析;从波形上看,过冲和毛刺都存在,但我们也无法判断是否会对测试有影响。即使是时钟降低,也会有毛刺和过冲,不过感觉会稍微好点而已。

网友A:
純分享:
scan chain pattern-0 為 flush pattern, 用來detect 0->0, 0->1, 1->0, 1->1 是否有 violation. 其結果在pattern-1 時shift out. 如果pattern-1 比對時, 沒甚麼問題, 表示scan mode 基本沒有太多timing  issue. 如果實測問有題, (前提是假設post-sim OK), 可以先從這裡檢查. 大大分是tester  到 device pad 中間出問題. 也有可能是實際SDF 有誤差. 也有可能是netlist / model /bench 某些環節出錯.

另外您說. 有毛刺. 建議先確認chip之 scan clock pad 是不是perfect 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純分享:
scan chain pattern-0 為 flush pattern, 用來detect 0->0, 0->1, 1->0, 1->1 是否有 violation.  ...

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2023-09-18):
链长设置在450到550,压缩比200~250。设置因素:(1)跟测试机台memory有关系,如果链长超过,测试机台可以需要多次load测试向量,会花费大量时间。(2)EDT压缩算法限制。(3)设计是不是clean

网友:
这个有公式可以计算的,主要看穿长链能用多少,多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