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如何用一个clk产生两相不交叠时钟和斩波信号

楼主(2022-05-07):
最近在做斩波电路,是在原有的两相不交叠时钟的基础上,采用了D触发器。此电路能产生所需的1/2fs的斩波信号,但无法让斩波信号的上升沿处在两相不交叠时钟的稳定态,不知道该如何实现。最简单的想法是加延时,可是反相器的延时太小,不现实。看了文献,也没有解决,本人所学太少,实在不解。还请各位大佬出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电路图

电路图

波形图

波形图

网友A:
电路由A1、A2、A3这3部分组成,A1是输入缓冲级,将输入信号分为两个相反的信号,A2是由或非门和延时单元构成,A3是输出驱动级。具体工作原理如下:假设输入信号VIN由1变到0,在输入信号电压跳变前,VIN为1,V1为1,V2为0。当VIN变到0时,节点B最先变为0,然后节点A变为1,此时节点C依然为1,节点D为0。在不交叠时钟产生阶段,或非门NOR2的两个输入端B和C分别为0和1,所以D点依然保持0。或非门NOR1的两个输入端A和D分别为1和0,因此其输出跳变为0,该信号延时τ后传输至C,节点C变为0。当节点C变为0后,NOR2的输入都为0,输出变为1,该输出延时τ后传至节点D,节点D变为1。输出级将变化后的电压输出,反之亦然。具体电路图如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路由A1、A2、A3这3部分组成,A1是输入缓冲级,将输入信号分为两个相反的信号,A2是由或非门和延时单元构 ...

这是上互不交叠产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上互不交叠产生电路。

万分感谢!!使我对两相不交叠时钟的工作原理更明白了。不知道大佬对斩波是否有所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使我对两相不交叠时钟的工作原理更明白了。不知道大佬对斩波是否有所了解??

斩波不了解,是因为在电流舵DAC中需要用到互不交叠信号所以有一点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由A1、A2、A3这3部分组成,A1是输入缓冲级,将输入信号分为两个相反的信号,A2是由或非门和延时单元构 ...

问一下为什么不直接用反相器链产生不交叠时钟?而是在A2级用一个latch产生?A2中的delay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由A1、A2、A3这3部分组成,A1是输入缓冲级,将输入信号分为两个相反的信号,A2是由或非门和延时单元构 ...

请问这类电路结构的讨论出自哪篇文章啊,直接在知网上搜索电流舵DAC感觉关键词相关的学位论文不太好找,毕竟这个技术点太小了23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类电路结构的讨论出自哪篇文章啊,直接在知网上搜索电流舵DAC感觉关键词相关的学位论文不太好找, ...

CMOS图像传感器中列级全差分SAR/SS ADC的研究    刘尕   3.2.2小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为什么不直接用反相器链产生不交叠时钟?而是在A2级用一个latch产生?A2中的delay有什么要求吗?
...

真不好意思,我也没深入研究过,只是用过这一种互不交叠时钟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不好意思,我也没深入研究过,只是用过这一种互不交叠时钟电路

刚才仿真想了一下,如果是50%占空比时钟,只用反相器是不能产生不交叠时钟的,所以必须借助latch的记忆属性。delay+NOR的延迟就是两个不交叠时钟边沿的时间差,所以这个值多大取决于其他电路需要多大的不交叠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图像传感器中列级全差分SAR/SS ADC的研究    刘尕   3.2.2小节

图像传感器很强,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斩波不了解,是因为在电流舵DAC中需要用到互不交叠信号所以有一点了解。
...

好的好的,感谢解答!!

网友D:
楼主你好,关于不重叠上升沿 斩波的话,我有一点不太成熟的想法。
   通过寄存器和不交叠时钟取AND操作得到上升沿的斩波
您认为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关于不重叠上升沿 斩波的话,我有一点不太成熟的想法。
   通过寄存器和不交叠时钟取AND操作得到 ...

感谢您的解答,您说的用AND得上升沿时钟,应该是能得到2TS的斩波信号的。有些困惑的地方是如何把斩波信号的上升沿设置在原信号的1/4TS处。这个设法是我在论文中看到的,说是效果更好,但一直没实现。

网友E(2023-10-25):
adc类的硕博论文

例如应用于 CMOS 图像传感器的电荷泵的研究与设计  许延华

时钟电路

时钟电路

时钟电路

时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c类的硕博论文

例如应用于 CMOS 图像传感器的电荷泵的研究与设计  许延华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由A1、A2、A3这3部分组成,A1是输入缓冲级,将输入信号分为两个相反的信号,A2是由或非门和延时单元构 ...

想请教您:

DELAY单元的作用是什么?对非交叠的时间有影响么?

网友F(2024-03-02):
文献中看到的一种非交叠时钟发生器,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来源:A 13b-ENOB 173dB-FoM 2nd-order NS SAR ADC with passive integrators(Guo, 2017)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文献中看到的一种非交叠时钟发生器,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来源:A 13b-ENOB 173dB-FoM 2nd-order NS  ...

感谢提供新的思路!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网友(2024-05-08):
为什么不能用delay加与门直接实现?

网友(2024-09-04):
大佬请问,这个不交叠的死区时间只由NOR后面的delay网络来实现么,那么输入BUF和输出BUF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啊,是提高输出电流么。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A:
电路由A1、A2、A3这3部分组成,A1是输入缓冲级,将输入信号分为两个相反的信号,A2是由或非门和延时单元构 ...

大佬请问一下,非交叠时间和时钟频率两者之间是否有数量关系要求,以及非交叠时间不够的话可以通过什么办法增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仿真想了一下,如果是50%占空比时钟,只用反相器是不能产生不交叠时钟的,所以必须借助latch的记忆属 ...

您好,非交叠时间是否和时钟频率之间有一定的数量关系要求呢?如果非交叠时间达不到要求,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增加吗?

网友(2025-03-23):
哇,之前都是用理想源加点上升下降时间来做的,感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