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打印时间精度问题

楼主(2022-05-07):
      想求教下大佬,使用timeformat定义时间精度,比如$timeformat(-9,3,"ns",0),然后打印123.456ns这个时间
      uvm1.1是可以打印123.456的,uvm1.2只能打印出123.000,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有无解决办法,拜谢拜谢!

网友A:
尽管你说了,我还是不相信只换uvm版本会引起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由timescale引起的,你再仔细检查下你的timescale设置的是多少,尽量设置小一些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管你说了,我还是不相信只换uvm版本会引起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由timescale引起的,你再仔细检查下你 ...

多谢了,找到问题了uvm1.2里面打印调用的应该是$time,就是那个$swrite函数
查了下1.1d的是$realtime,不知道为啥搞成这样的

网友:
我看了我之前的文档确实,当时还做了一个疑问,只是现在也没仔细想过为什么这么修改

另外是,这个还是可以通过把timescale 的单位调小来打出来,你看$time的描述

楼主:
嗯,好的好的,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