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TNH错误咋改的

楼主(2022-05-07):
兄弟们,这里nmos的距离报错太小了然后加了NPLUS的矩形修改之后还有错误,这个东西咋改,谢谢

网友A:
把缺的那部分VTNH  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缺的那部分VTNH  补上

用啥补上啊,没遇见过这种错误

网友A:
VTNH   layer ,管子上是啥VTNH layer,你就用那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NH   layer ,管子上是啥VTNH layer,你就用那层

umc110ae没用这个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umc110ae没用这个层啊

查设计规则,你肯定用了HVT的管子,不然不会报这个错

网友:
查DRC rule ,VTHN 有可能是图形运算得到的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