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层版图操作

楼主(2022-05-07):
从电路图到版图之后 ,选择Generate Selected From Source,拉出来一个Pmos的版图,但是无法选中其中的一层操作,比如用快捷键s的时候,不能拉伸,只能平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就是单纯的从库里拉出来一个版图,也不能对单层进行操作,怎么处理才可以呢

网友A:
肯定是不可以的啦。版图都是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不可以的啦。版图都是做好的。

库里面的版图都不能引用再在原有的基础上做改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库里面的版图都不能引用再在原有的基础上做改动吗?

这是P-cell,参数化的版图单元,如果要改,可以选择属性,然后改其中的参数;如果要彻底修改这个版图的底层几何图形,可以Flatten 这个P-cell的层次结构,就可以对每一个几何图形进行编辑修改了,不过容易出现很多DRC错误,很少有人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P-cell,参数化的版图单元,如果要改,可以选择属性,然后改其中的参数;如果要彻底修改这个版图的底 ...

好的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那请问打散之后,对调用的这个版图的原文件有影响吗

网友:
你调用的就没影响,就是上面的flatten。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打散之后,对调用的这个版图的原文件有影响吗

打散之后就和调用库里的那个单元没关系了

网友:
一般版图不会对foundry提供的Pcell 改变,只会更改参数来改变,这样保证在后仿提取参数的时候不会和前仿产生太大的差别

网友:
要改其中的一个层次的话需要打散;容易改动后出现DRC错误;改动后可以建个Group防止出错;如果用的多可以单独建一个cell直接调用;打散和单独调用的cell都是没有办法对应XL关系的

网友:
打散这个整体就行了

网友:
可以调他的parameter,standard库里的pcell可以通过调节参数来改变管子的finger,大小,等等,有很多选项可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