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验证时候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2022-05-07):
,不知道如何更改,请大佬指教。

网友A:
这个错误的意思是汇报那些没有通路通向任何的具有标记的连接信息的节点的几何图型,但是过滤掉那些本身就没有接到任何器件上的(floating)的几何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的意思是汇报那些没有通路通向任何的具有标记的连接信息的节点的几何图型,但是过滤掉那些本身就没 ...

那该怎么修改呀?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修改呀?大佬

总体上,连接性检查以LVS为主,反映了电路设计的主旨就可以。

电学规则检查以检查可靠性为主就可以了。它这里的可以说是拓扑检查,检查的内容是一个单独的几何图形集合,他们连接在一起(要考虑一下规则中对连接这个词的涵义),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个节点被顶层或者内部子单元的PIN脚标记出来,也就是从顶层的PIN脚,或者内部标记的PIN脚都没连到这个图形集合。你自己知道电路里面有这么一块集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