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为啥采用轴对称匹配

楼主(2022-05-07):
具体一点,或者有大佬有资料介绍这个嘛

网友A:
1、二阶效应,减少金属连线带来的失配等等。
可以看看这
https://www.icfedu.cn/archives/14125

网友(2022-06-11):
引用 网友A:
1、二阶效应,减少金属连线带来的失配等等。
可以看看这
https://www.icfedu.cn/archives/14125 ...

请问我打开链接后这里面的图片看不了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二阶效应,减少金属连线带来的失配等等。
可以看看这
https://www.icfedu.cn/archives/14125 ...

我这里也看不到

网友:
我来试着以自己的浅薄知识解释一下我对他的认识:这是我手画的一张图。
图1是我们经常见到的电流镜结构的电路图,我们知道M0作为主镜,M1和M2需要尽可能的按照比例来复制通过M0的电流,如何能够尽可能呢?这要问到底是什么影响了它不能够完全的理想化复制电流。

这就是图2中从工艺的角度来说明,由于在制程中MOS管的离子注入阶段,离子注入有源区是有一定工艺角的,不能完全垂直于晶圆,那么就会产生MOS管两侧有源区不完全对称的结构。若要消除降低这种工艺上带来的影响,我们就要想办法让流经M0,M1,M2电流的环境尽可能一致。从图二中最后一幅图我们知道管子放置好,一定有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电流流向,同时我们知道每根管子左右电流流动的环境都不同,那就让M0,M1,M2分别包含一根向左一根向右电流流动方向的,这样他们就都平均了谁都不是特例了。

这时候就形成了图3我们称之为羊肉串的方式,主镜在中间,从镜上下放置。电流流向情况相同,一左一右。

另外图4是如果遇到更多从镜时候需要做成阵列的情况,主镜放在最中央,从镜放四周,来尽可能理想的复制电流。(为什么主镜放在中间,可以理解为工艺在做管子的时候离子注入,poly淀积等一系列操作都比喻为撒豆子。撒一把豆子在同一区域,一定是中间较为均匀,四周有浓度的梯度变化,这样把主镜放中间就能兼顾到整个区域的浓度值,成为比较平均的个体,其他的弟兄由于都在同一区域范围内围着老大,心理都踏实,都以老大为中心没有偏颇,这就是为什么最重要的器件放在中间的原因,图中的电流镜是一般的摆放,我们也要兼顾连线难易程度和匹配方式的trade-off平衡,所以这个可以和电路探讨这样行不行还是需要更精确的方式。)

认知所限,暂且能够帮助解答到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