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0M时钟,实现NCO最高能产生多少频率的正弦波呢?

楼主(2022-05-08):
是按照采样定律的50M吗?看起来正弦波一个周期至少要采样4个点,也就是说最高只能到25M?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应该怎样分析呢?谢谢了!

网友A:
40M左右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M左右问题不大

感谢!

请问这个是经验值吗?有没有什么分析依据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请问这个是经验值吗?有没有什么分析依据呢?感谢

理论上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即采样率fs要大于等于2倍信号频率f,可以生成50M信号,但在实际中,最多取2.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即采样率fs要大于等于2倍信号频率f,可以生成50M信号,但在实际中,最多取2 ...

嗯嗯,谢谢~
就是这个2.5也只是经验值对吧?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分析依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