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 617仿真LNA1db压缩点求助

楼主(2022-05-08):
cadence ic 51 port元件有幅值dbm单位,ic 61 port元件只能选择vpk,使用cadence ic 617怎么仿真1db压缩点呢

网友(2023-04-05):
请问你的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3-08-20):
在vpk里面填上这个公式就可以了:pow(10,((prf-10)/20)),这样就可以把Vpk转变成dBm为单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