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为何具有负温度特性?

楼主(2022-05-08):
常用的三级环路振荡器,内一个延迟单元是用反相器搭建的,仿真显示振荡器的频率随温度增加而降低,请问怎么解释这一现象?

网友A:
延迟时间随温度增加而增加。来源是MOS管中载流子迁移率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找一本数字集成电路的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迟时间随温度增加而增加。来源是MOS管中载流子迁移率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找一本数字集成电路的书看看吧 ...

多谢!能推荐一本数字集成电路的书吗?好人做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迟时间随温度增加而增加。来源是MOS管中载流子迁移率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找一本数字集成电路的书看看吧 ...

Allen书上讲的公式,管子电流和温度的关系,公式显示电流大小即和载流子相关又和阈值电压相关,怎样确定此处频率的负温度特性到底是由载流子决定,还是由阈值决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书上讲的公式,管子电流和温度的关系,公式显示电流大小即和载流子相关又和阈值电压相关,怎样确定 ...

数字集成电路-电路、系统与设计(第二版)  5.4 CMOS反相器的性能:动态特性

阈值电压温度系数较小,迁移率影响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集成电路-电路、系统与设计(第二版)  5.4 CMOS反相器的性能:动态特性

阈值电压温度系数较小,迁移 ...

好的 谢谢!您基础真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