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 Cadence无法正常运行DRC怎么办

楼主(2022-05-08):
大佬们,运行DRC的时候给报规则文件的语法错误应该怎么解决啊?
救救孩子
如图

网友A:
这个跟IC618 有关系?

网友B:
这是calibre的drc规则文件,你是不是用的其他软件,比如assura,不同的软件所需的规则文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IC618 有关系?

不太清楚是咋回事欸,可能没关系,用的是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calibre的drc规则文件,你是不是用的其他软件,比如assura,不同的软件所需的规则文件不同。 ...

用的是virtuoso,应该能用calibre的drc规则文件叭?
小白不太懂抱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virtuoso,应该能用calibre的drc规则文件叭?
小白不太懂抱歉

calibre是mentor公司的软件,不是IC618自带的。如果有安装,并正确设置,会在vituoso的菜单上添加一条calibre菜单,点击其中的DRC进行设计规则检查。如果你不是这样运行的,那就不是calibre软件,不能用calibre的规则文件。

网友C:
这是华润上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华润上华的

是华润上华的库,莫非是我的规则文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是mentor公司的软件,不是IC618自带的。如果有安装,并正确设置,会在vituoso的菜单上添加一条cal ...

感谢感谢,可能是我设置得有问题,谢谢大佬